不吐不快,ST HAL库BUG解决

楼主(2018-07-15):
BUG, ST, sd, IO, RS
最近在使用ST的HAL库开发项目,在调试过程中,花费了我几个昼夜,终于发现问题不在我代码上,是ST的库有一点点问题,可能是ST芯片涉及的底层驱动、接口太多了,技术人员也不能一一验证吧。直接贴问题代码吧。

STM32_CUBE F4V1.18.0
文件:stm32f4xx_ll_sdmmc.c  L1468,原来这段代码应该是有问题的,超时标志,居然清EMDREND标志,那接下来的那条指令很可能直接超时了。
if(__SDIO_GET_FLAG(SDIOx, SDIO_FLAG_CTIMEOUT))
  {
    /* Card is SD V2.0 compliant */
    __SDIO_CLEAR_FLAG(SDIOx, SDIO_FLAG_CTIMEOUT);    //LDS原代码:__SDIO_CLEAR_FLAG(SDIOx, SDIO_FLAG_CMDREND);

    return 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
  }

文件:stm32f4xx_hal_sd.c,L2547,增加一条CMD55指令,解决问题:某些SDSC卡无法初始化识别。在CMD8后的第一条CMD55指令的R1回应会置位_ILLEGAL_CMD,造成初始化程序返回,无法初始化SDSC卡,先加发一条CMD55,只对超时位判断, 如果超时就是MMC,否则发ACMD41。进入后续操作

errorstate = SDMMC_CmdOperCond(hsd->Instance);
  if(errorstate != HAL_SD_ERROR_NONE)
  {
    hsd->SdCard.CardVersion = CARD_V1_X;
/********************* LDS:********************************/
         /* 增加以下代码,某些SDSC卡,在CMD8后的第一条CMD55指令
     * 的R1回应会置位_ILLEGAL_CMD,如果超时就是MMC卡         */
    errorstate = SDMMC_CmdAppCommand(hsd->Instance, 0U);
    if(errorstate == SDMMC_ERROR_CMD_RSP_TIMEOUT)      //MMC¿¨
    {
      return HAL_SD_ERROR_UNSUPPORTED_FEATURE;
    }
/********************* 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