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人求助,DSP_SCI用串口助手控制LED灯亮灭

楼主(2020-07-04):
SCI接收的数据和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做比较该怎么比较?

网友A:
你的代码实现不了吗

网友A:
看收到的数据多长   如果是一个字节 收到即比较  然后给LED灯置位

网友B:
你的用法有问题, 注意是指针!

C语言 strcmp() 函数用于对两个字符串进行比较(区分大小写)。

头文件:string.h

语法/原型:
int strcmp(const char* stri1,const char* str2);

参数 str1 和 str2 是参与比较的两个字符串。

网友C:
你收到命令,然后解析命令,再点灯,你这操作也太魔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