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使用printf输出后进入hardfault中断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8-07-15):
产生原因:使用库里的printf函数在输出结束后会调用__used void _mutex_acquire (OS_ID *mutex)这个方法,但是传入的参数mutex并未进行初始化,所有内存访问地址出错。造成hardfault

解决方案:
1.修改RTX_Lib.c文件中的__used void _mutex_acquire (OS_ID *mutex)函数,在函数开始部分手动初始化互斥量。
[mw_shl_code=c,true]__used void _mutex_acquire (OS_ID *mutex) {
  /* Acquire a system mutex, lock stdlib resources. */
    static int initialized = 0;
    if (initialized == 0)
    { /* initialize the mutex */
        _mutex_initialize(mutex);
        initialized = 1;
    }//printf使用进入硬件中断的解决方法
    if (runtask_id ()) {
    /* RTX running, acquire a mutex. */
    mutex_wait (*mutex);
  }
}[/mw_shl_code]

2.重定义ferror函数,因为此函数是被库中的ferro函数调用的。
[mw_shl_code=c,true]int ferror(FILE *f)
{
    return EOF;
}[/mw_shl_code]

两个方法都可以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