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有好报 新人求解 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8-07-15):
原子的串口实验中  是否程序中只允许在单片机接受到了数据后      才能在主函数中向串口中发送数据。。。。。。。。。。。         (不用串口调试助手情况下)能否通过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例如  :当按键按下时 ,向串口发送一个数据,   而第二个单片机接受发送过来的数据,顺便产生相应的效应、、

发送板子的程序(.C  .h文件中的程序没变): int main(void)
{
         u16 t;
  u8 key=0;
        u16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
您发送的消息为:

");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控制蜂鸣器
                                USART_SendData(USART1, 1);
                                        break;
                                case KEY1_PRES:        //控制LED1翻转
                                        USART_SendData(USART1, 2);
                                        break;
                                case KEY0_PRES:        //同时控制LED0,LED1翻转
                                USART_SendData(USART1, 3);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printf("

");//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
精英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
");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

");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
");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