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级共射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
下图是该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第一级电流射极成约1mA,第二级电流设置为约2mA,放大倍数约为30倍,第二级三极管射极设置为7.79V,集电极设置为射极电压约一半位置3.4V。
输入100mV 振幅正弦,输出应为3V振幅正弦
按照设想输出电压可以以3.4V为中心在0-7.7V之间摆动,但是动态仿真结果输出电压最低只能下探到1.28V就出现失真了
本人愚昧,麻烦大家帮看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

动态输出

动态输出

静态

静态

楼主(2020-07-04):
引用 网友A:
集极偏置电流不变,就R4加大。R6减少,集极偏置电流增加。R4↑或者R6↓,均可增加不截波之峯对峯电压  ,亦 ...

1.28V 还剩很多可以下探的余量,搞不懂哪里限制了它?Q2集电极电流由R9以及Q1集电极电流决定

网友B:
R4要到0V,Q2要截止,Q2截止,CE等效电阻很大,R4/(R6 +rce_Q2 +R4) 这个串联回路中,R4分的越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要到0V,Q2要截止,Q2截止,CE等效电阻很大,R4/(R6 +rce_Q2 +R4) 这个串联回路中,R4分的越少。 ...

R4能到0.5V也可以啊,但是现在到了1.28就下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的因素,你图中红字內容,就是我说的Vc2=0.5Ve2 是指c4不接的时候。有了C4则Vc1先顶到Vcc ,反相致使Vc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使用C4是为了将第二级的共射增益调大,交流增益为集电级电阻除以射级电阻,理想为无穷大的。

网友C:
偏置没设计对,可以用1/3VCC法则快速设计,然后用软件微调使输出波形接近对称。

不过微调后的电路在输入增大到110mV后还会出现失真

网友D(点评):
正解!基极的静态偏置电流太小造成削底。

楼主(点评):
你这样改把第一级增益变成了1/10,第一级动态范围也降低了。其他好像都一样

网友E:
R7(3k)太小了?

网友F:
直观分析:Vc2波形下部失真,即下部的电压不再下降,说明Vb2的电压抬得不够高,应该减小R9

网友G:
负反馈支路的电阻也产生负载能力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置没设计对,可以用1/3VCC法则快速设计,然后用软件微调使输出波形接近对称。

请教一下什么是1/3VCC法?哪个点设置成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置没设计对,可以用1/3VCC法则快速设计,然后用软件微调使输出波形接近对称。

把第一级增益降低就可以正常放大,但是有点上下不对称了
那之前是因为第一级增益太高(50倍)动态范围不够?感觉也不像,第一级留了也很多动态余量的
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第一级增益降低就可以正常放大,但是有点上下不对称了
那之前是因为第一级增益太高(50倍)动态范围不 ...

1/3倍vcc法则就是考虑折衷电压摆幅,偏置稳定性,以及输入阻抗多个因素的折衷法则。大多本科水平的模电教科书都有介绍。比如sedra微电子电路之类的。光考虑电压摆幅的话不见得非要用这个准则。

网友C:
要优化最大对称摆幅的话,用交流负载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