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论坛友强烈要求:写下STM32F407VET6串行驱动LCD12864工程文件 !可以使用!

楼主(2018-07-15):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nst TABLE[]=
  {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GPIO_ResetBits(LCD_CLK);
                        if(Dbyte&0x80)
                                GPIO_SetBits(LCD_DATA);
                        else
                                GPIO_ResetBits(LCD_DATA);
                        Dbyte=Dbyte<<1;
                   delay_us(10);
                        GPIO_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
}

uchar Receive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GPIO_Re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GPIO_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LCD_CLK);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DATA))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GPIO_ResetBits(LCD_CLK);
                   delay_us(5);
           GPIO_SetBits(LCD_CLK);
                   delay_us(5);
           GPIO_ResetBits(LCD_CLK);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DATA))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Busy(void)
{
     do  SendByte(0xfc);
     while(0x80&ReceiveByte());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byte )
{
        GPIO_SetBits(LCD_CS);
  delay_ms(1);
        SendByte(0xf8);
        SendByte(0xf0&Cbyte);
        SendByte(0xf0&Cbyte<<4);
        GPIO_ResetBits(LCD_CS);
        delay_ms(2);
}

void WriteData(uchar Dbyte )
{
     GPIO_SetBits(LCD_CS);
    delay_ms(1);
     SendByte(0xfa);
     SendByte(0xf0&Dbyte);
     SendByte(0xf0&Dbyte<<4);
     GPIO_ResetBits(LCD_CS);
         delay_ms(2);
}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设一个 初始化GPIO口时候用的 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PA口的时钟,否则端口是不工作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对结构体的GPIO_Pin对象赋值,声明要操作的是1,2,3,4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对结构体的GPIO_Mode对象赋值,声明IO口的模式是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对结构体的GPIO_OType对象赋值,声明IO口的结构是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对结构体的GPIO_Speed对象赋值,声明速度是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对结构体的GPIO_PuPd对象赋值,声明内部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将结构体带入初始化函数中,执行初始化,否则之前设置都是无效的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Config();
        delay_ms(5);
        GPIO_ResetBits(LCD_PSB);
        GPIO_ResetBits(LCD_RST);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LCD_RST);
        delay_ms(5);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1);
        delay_ms(20);
        WriteCommand(0x06);
}

void LcmClearTXT( void )
{
     uchar i;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80);
     for(i=0;i<64;i++)
     WriteData(0x20);
}

void LcmClearBMP( void )
{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WriteData(0);
     }
}

void Put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TABLE[8*row+col]);
     while(*puts != '\0')
     {
           if(col==8)
           {
                 col=0;
                 row++;
           }
           if(row==4) row=0;
           WriteCommand(TABLE[8*row+col]);
           WriteData(*puts);
           puts++;
           WriteData(*puts);
           puts++;
           col++;
     }
}

void PutBMP(uchar *puts)
{
     uint x=0;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
                 WriteData(puts[x]);
                 x++;
           }
     }
}

void DisplayDots(uchar DotByte)
{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
              WriteData(DotByte);
           }
           DotByte=~DotByte;
     }
}

//=========================
#ifndef __12864_H
#define __12864_H
#include "sy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define AC_INIT   0x02
#define CURSE_ADD  0x06
#define FUN_MODE  0x30
#define DISPLAY_ON  0x0c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define CURSE_DIR  0x14
#define SET_CG_AC  0x40
#define SET_DD_AC  0x80

#define LCD_CS          GPIOA, GPIO_Pin_0
#define LCD_DATA        GPIOA, GPIO_Pin_1
#define LCD_CLK         GPIOA, GPIO_Pin_2
#define LCD_PSB         GPIOA, GPIO_Pin_3
#define LCD_RST         GPIOA, GPIO_Pin_4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byte );
void WriteData(uchar Dbyte );
uchar ReceiveByte(void);
void CheckBusy(void);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mClearTXT( void );
void LcmClearBMP( void );
void PutStr(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void PutBMP(uchar *puts);
void DisplayDots(uchar DotByte);

#endif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12864.h"

unsigned char str1[]="abcd";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LED_Init();
        lcd_init();
  PutStr(0,0,str1);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