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求助:信号采集并输出

楼主(2020-07-04):
(无正文)

网友A:
能先给个你的电路图, 看看用什么方案, 再帮你看看有没有加快的办法

楼主:
我在网上查阅有的资料说ADC0809采集频率高的信号需要采样保持电路,于是我加上了这个LF398,LF398的8引脚是逻辑电平,1为采样0为保持.我想着用定时器每10us检测一下EOC的值来查看转换是否完成,完成时8脚为1,未完成时8脚为0,但是结果很不理想 上面是输入的 下面是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先给个你的电路图, 看看用什么方案, 再帮你看看有没有加快的办法

大佬,上电路了,麻烦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看这个波形图,  可能是采样速率问题,  你的采样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波形图,  可能是采样速率问题,  你的采样率是多少?

因为我想采集语音的信号 最高3.4K 所以我用定时器设置频率8K

网友A:
按说, 这个频率是够的,  软件验证一下, 有没有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 这个频率是够的,  软件验证一下, 有没有这么快

呃 我之前用定时器的时钟500K但实际上没达到 。然后我直接给AD500K的方波信号,网上说当时钟信号为500K时 采样频率为8K,这句话是对的吧? 然后实际上还是只能达到大约100Hz 高了的频率还是有采样速率不够的感觉有什么方法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