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 DMA 发送AT命令

楼主(2018-07-15):
大神们 发送AT命令的时候+++可以收到回复ok  但是发送AT+PID? 这种 就不行 帮帮看看

static at_cmd s_zigbee_init_cmd [] = {

     {"+++","OK",3, 2},
     {"+++","OK",3, 2},
     {"+++","OK",3, 2},
     {"+++","OK",3, 2},
     {"AT+PRF=0","OK",8,2},
     {"AT+VER","OK",6, 2},
};

void zigbee_task(void *p_arg)
{
     zigbee_msg_st ltv_Msg;
     unsigned char lcv_BuffIndex;
     unsigned char *lcp_RecvPtr;
     unsigned char *lcp_SendPtr;
     unsigned char i;

     uint8_t atcmdindex = 0;
     /*zigbee初始化*/
     zigbee_usart1_init();

     /*创建消息队列*/
     gtv_ZigbeeTaskMsgQueueHandle = xQueueCreate(10, sizeof(zigbee_msg_st));
     configASSERT(gtv_ZigbeeTaskMsgQueueHandle != NULL);

     while(1) {
         lcv_BuffIndex = bsp_get_usart1_send_buff_index();
         if(lcv_BuffIndex) {
             lcp_SendPtr = gcav_Usart1DmaTxBuffer[1];
         } else {
             lcp_SendPtr = gcav_Usart1DmaTxBuffer[0];
         }

         for(i=0; i<s_zigbee_init_cmd[atcmdindex].mcv_AtCmdLen; i++) {
             /**拷贝数据**/
             lcp_SendPtr = s_zigbee_init_cmd[atcmdindex].mcv_AtCmdBuff;
         }
         /**发送函数**/
         usart1_send_buffer(NULL,s_zigbee_init_cmd[atcmdindex].mcv_AtCmdLen);

         /*等待串口消息*/
         xQueueReceive(gtv_ZigbeeTaskMsgQueueHandle, &ltv_Msg, portMAX_DELAY);

         if(ltv_Msg.mcv_RxIndex) {
             lcp_RecvPtr = gcav_Usart1DmaRxBuffer[1];
         } else {
             lcp_RecvPtr = gcav_Usart1DmaRxBuffer[0];
         }

         do {
             if((lcp_RecvPtr[0] == 0x0D) && (lcp_RecvPtr[1] == 0x0A)) {
                 lcp_RecvPtr = &lcp_RecvPtr[2];
             } else {
                 break;
             }
         } while(1);
         /*接收和结构体比较*/
         for(i=0; i<s_zigbee_init_cmd[atcmdindex].mcv_RecvLen; i++) {
             if(lcp_RecvPtr != s_zigbee_init_cmd[atcmdindex].mcv_RespBuff) {
                 break;
             }
         }

         if(i >= s_zigbee_init_cmd[atcmdindex].mcv_RecvLen) {
             if(atcmdindex+1 < sizeof(s_zigbee_init_cmd)/sizeof(at_cmd)) {
                 atcmdindex++;
             } else {
                 atcmdindex = 0;//重新发送
             }
         } els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