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丢包问题

楼主(2020-07-04):
大家是怎样解决cc1100丢包问题的?

网友A:
你使用中断来读取数据。

网友B:
你用的时间扫描的吗?

楼主:
时间扫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大约一上午能丢两三个包!是纯数据传

网友B:
中断应该能够都读到的。

网友C:
降低传输速率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楼主:
正在准备尝试,现在一下午能丢一个包,有时候不丢,降低传输速率是什么原理

网友D:
丢包的话夜班就是传输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的,监控下看有什么提示的没有的在做解决方法的

网友E:
降低波特率   另外就是减小传输距离

楼主:
嗯!我的传输包中没什么东西 就占八个字节 ,但不明白降低波特率的原理?

楼主:
还有发端 跟收端他俩距离两米平凡丢包,距离五米隔了断墙结果不怎么丢包 什么原因,发端是小功率cc1100A 收端是大功率cc1100H

网友E:
降低无线的传输速率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F(2020-08-03):
那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下丢包的

网友G:
通讯速率是多快啊

网友H:
中断那块也需要处理好

网友I:
不要有任何影响接收数据的代码在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