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唤醒单片机

楼主(2020-07-04):
TIMER1如何唤醒单片机?能给个实例吗?

网友A:
中断唤醒啊!

网友B:
允许定时器的中断就行了

楼主:
我尝试了无法进入中断,但我不加SLEEP,在中断中设断点,会暂停,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有的单片机需要配置允许中断唤醒单片机,有的单片机睡眠之后为了减功耗会停止定时器。

网友D:
好好看下单片机手册的相关说明,仔细研究下。

网友E:
什么型号单片机?
TIMER1设置异步,且外部32.768k晶振能在睡眠下唤醒

楼主:
PIC16f1787,用的是4M晶振,外部4M不行吗?

网友E:
不行,要在T1OSO,T1OSI脚接入32.768k,启动该晶振并设置为异步,然后TIMER1时钟选用选用它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手册

网友F(2020-08-03):
中断就可以唤醒啊

网友G:
楼主用的哪种睡眠模式啊

网友H:
还是看看代码吧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官方就有现成的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