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04):
为什么Q3 d极有电后,gs会产生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固有的结电容不可忽视 ,你所见突波由Cgd及Cgs所贡献。你这Q3+Q4构成开关,应改用PMOS,才方便闸极(G ...

这样问题更大呀,中间的电平时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OS管不要用三极管的思维,三极管的结电容在十几pF以下,而MOS管的结电容有的高达数千pF 。因此用MOS ...

右边打开后,即箭头处有电压后会不会使得左边第一个mos误导通而使两个电池短路

网友B:
50us 的脉冲,  从结电容 的角度看, 如果后端负责大一些的话, 这个脉冲会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不过这类电池切換,有很多细节,看似简单的开关切換,但由于MOS管存在本征二极管,以及电池或电源 ...

感谢答疑!我想用的场景是给电池组中单节电池充电。
现在问题是左边部分,开任意一串容易导致V-或V+间的电池短路,

@xilibubo1 :mos有什么问题呢?我用固态继电器也有上电脉冲
就是MOS做此类应用开关是否合适,还是用继电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