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Valatile关键字

楼主(2020-07-04):
C语言中Valatile关键字有什么用?

网友A:
使用Valatile申明的变量是动态变量,每次使用这个变量的值时都必须从对应存储空间取出它的最新值

网友B:
是的,而不使用寄存器中的景象。

网友C:
其实就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对此变量进行优化

网友D:
Valatile的作用   在CCS中起关键作用

网友E: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

网友F:
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volatile也可能能正常运行,但是可能修改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之后就又不能正常运行了。因此经常会出现debug版本正常,但是release版本却不能正常的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只要是等待别的程序修改某个变量的话,就加上volatile关键字。

网友H:
这个在DSP中用的非常多

网友I:
是volatile,不是Valatile

网友J:
关键字 volatile 是与 const 绝对对立的。

网友K:
加了 volatile 修饰,则会从内存重新装载内容

网友L:
volatile 的作用 是作为指令关键字,确保本条指令不会因编译器的优化而省略,且要求每次直接读值。

网友M:
volatile总是与优化有关

网友N: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 voliate,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有不同意义。

网友O:
DSP将寄存器变量都映射到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因此经常会见到这样声明的语句

网友L: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

网友P:
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

网友Q:
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由于访问寄存器的速度要快过RAM,所以编译器一般都会作减少存取外部RAM的优化

网友R:
volatile 可以保证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网友A:
不是直接从寄存器拷贝内容。

网友S:
一个变量也许会被某种方式修改,这种方式按照正常程序流程分析是无法预知的

网友L:
你是不是命名错了呢?

网友T:
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 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

网友M:
加入了该关键字,提示编译器每次读取该变量时,都要直接读取该变量地址中的寄存器!

网友U:
将这个地址强制类型转换成 volatile

网友V:
用volatile关键字禁止做优化

网友H:
volatile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更改

网友P:
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W(2020-08-03):
感觉这样操作有点狂暴

网友X:
不是狂暴 是有些野蛮 总感觉这样的代码不太安全

网友Y:
代码一定要注意 有时候会出现未知结果

网友Z:
极少见到用这个关键字的

网友AA:
为什么要禁止做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