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仿真器连不上

楼主(2020-07-04):
仿真器连不上,但是动一下仿真器与板子的接口就能连上

网友A:
用在其他dsp开发板呢

楼主:
用在其他dsp开发板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但是用在我自己设计的开发板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B:
jtag口的各针脚的电压是正常的吗

楼主:
jtag口的各针脚的电压是正常。tck也是跟其他的一样。但是就是连不上。

网友C:
找一个肯定是好的板子,先排除仿真器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D:
嗯,如果仿真器没问题,
看JTAG接口连线是否虚焊

网友E(2020-08-03):
接触不好吧

网友F:
每次连接都是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G:
电路板接口电路那边用酒精擦擦能好使吗

网友H:
应该不是仿真器的原因

网友I: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