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7探索者的UDP组播使用经验

楼主(2018-07-15):
udp, ip, lwIP, AN, TI
调试UDP组播的时候遇到不少问题,好在一一解决,论坛里之前有帖子说明过组播,但是不是很详细。
我汇总开启组播遇到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1.开启opt.h中的LWIP_IGMP
将宏定义LWIP_IGMP设置为1
#ifndef LWIP_IGMP
#define LWIP_IGMP      1
2.定义LWIP_RAND
在进行完第1布后进行编译会报错"When using IGMP, LWIP_RAND() needs to be defined to a random-function returning an u32_t random value"。是因为IGMP会使用LWIP_RAND() 来获取随机数,而LWIP_RAND() 是一个宏定义即空函数。
那么我们需要写一个u32返回值的随机数生成函数。在FWLIB中,添加stm32f4xx_rng.c,然后使用原子的rng.c文件中的函数即可:
u32 RNG_Get_RandomNum(void)
{
while(RNG_GetFlagStatus(RNG_FLAG_DRDY)==RESET); //µÈ´ýËæ»úÊý¾ÍÐ÷
return RNG_GetRandomNumber();
}
然后在igmp.c中添加:
#include "RNG.h"
#define LWIP_RAND RNG_Get_RandomNum
再将init.c中下面的语句注释掉
#if LWIP_IGMP && !defined(LWIP_RAND)
  #error "When using IGMP, LWIP_RAND() needs to be defined to a random-function returning an u32_t random value"
#endif
因为我是在igmp.c中对LWIP_RAND定义的,所以init.c并不知道,所以为了省事我把他直接注释了。理论上在igmp.h中去定义的话不需要注释。但是我没有去试。
3.配置MAC参数
在原子的lan8720.c中,找到MAC的配置函数: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Enable;
这里要将 ETH_ReceiveAll_Disable改为ETH_ReceiveAll_Enable。
4.增加IGMP的周期处理
在lwip.comm.c中的lwip_periodic_handle函数中增加:
#if LWIP_IGMP
if ((lwip_localtime - IGMPTimer) >= IGMP_TMR_INTERVAL)
  {
    IGMPTimer =  lwip_localtime;
    igmp_tmr();
  }
#endif
这里需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32 IGMPTimer=0;
5.确保lwip_init中初始化了igmp
#if LWIP_IGMP
  igmp_init();
#endif /* LWIP_IGMP */
6.组播接收与发送
定义个udp_pcb进行接收:
udp_group = udp_new();
将设备IP地址加入到组播地址中:
gmp_joingroup(&myIP,(struct ip_addr *)(&ip_group));
执行udp绑定:
udp_bind(udp_group,&myIP,port);
绑定回调函数:
udp_recv(udp_group,multicast_recv_callback,NULL);
发送的话和点对点通信一样的使用connect绑定发送组播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