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6*16的中文字库扩大成32*32的字库

楼主(2018-07-15):
这里主要写一下思路:
首先明确中文字库的取模顺序,我采用的是:阴码+逐行+顺向 (高位在前)

16*16的中文字库每一行是由2Bytes组成,而32*32的中文字库每一行是由4Bytes组成,所以只需要将每一个点扩大成两个点,比如第一个数为0x80,二进制表示为1000 0000,扩大后变为11000000 00000000,即只需要在每一个位后面插入跟前面一样的为即可。

那么纵向也需要扩大两倍,这个比较简单,只需要复制前面那一行即可。

如下是源代码:
/*
* @Description: 显示单个32x32中文字体
* @param: x,y :起点坐标
//          fc:前置画笔颜色
//          bc:背景颜色
//          s:字符串地址
//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 @return:none
*/
void lcdDrawFont32(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u8 mode)
{
    u8 i,j;
    u16 k;
    u16 HZnum;
    u16 x0=x;
    u8 asc[32];
    u16 asc16[16];
    u8 zoneBitCode[2] = {0};
    u16 HZKAddr = 0;
    u32 fontAddr = 0;
    zoneBitCode[0] = *(s) - 0xa0;
    zoneBitCode[1] = *(s+1) - 0xa0;
    HZKAddr = 94*(zoneBitCode[0] - 1) + zoneBitCode[1] - 1;
    fontAddr = HZKAddr*32 + HZK16_OFFSET;
    spiflashRead(asc,fontAddr,32);
    for (i = 0; i<16; i++)
    {
        asc16 = (u16)(asc[i*2]<<8) | asc[i*2+1];
    }
    lcdSetWindow(x,y,x+32-1,y+32-1);
    for(i=0;i<16;i++)
    {
        for (k = 0; k < 2; k++)
        {
            for(j=0;j<16;j++)
            {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if(asc16&(0x8000>>j)){
                        lcdDrawPoint16Bit(fc);
                        lcdDrawPoint16Bit(fc);
                    }
                    else {
                        lcdDrawPoint16Bit(bc);
                        lcdDrawPoint16Bit(bc);
                    }
                }
                else
                {
                    POINT_COLOR=fc;
                    if(asc16&(0x8000>>j))
                    {
                        lcdDrawPoint(x,y);//画一个点
                        x++;
                        lcdDrawPoint(x,y);//画一个点
                        x++;
                    }
                    else
                    {
                        x = x+2;
                    }
                    if((x-x0)==32)
                    {
                        x=x0;
                        y++;
                        break;
                    }
                }
            }
        }
    }
    lcdSetWindow(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为全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