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roject"文件没有变化?

楼主(2020-07-04):
以前一直认为,CCS5里面的".project"文件是用来保存当前工程的信息的,可是发现当我在CCS中修改了工程的信息,如工程名,却发现".project"文件没有变化,这是咋整的呢?

楼主:
反过来,那么工程的信息保存在了什么地方?

网友A:
也是只知道保存工程信息 别的还真不清楚

网友B:
看哪个文件有了变化就是哪个,文档里面一般会有说的。
一般除了工程文档,还有专门保存配置和调试信息或编译信息的文档,也有全部放一个文档里面的。

网友B:
这个工程的文件的,下边的子文件的尽量分散开的,不要把很多函数集中在一个子文件中。

网友C:
可以根据函数的功能特性分类,将同一类的函数封装与一个子文件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