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系统为该卡分配资源

楼主(2020-07-04):
最近用DM642做了一个PCI卡,在windows下系统能识别出卡,也能读取到PCI配置寄存器,BAR0=0XD0000080, BAR1=0XDF000000。

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系统为该卡分配资源

网友A:
显示什么

楼主:
就是  没有为该设备分配任何资源

网友B:
TI的手册上怎么说

楼主:
按照TI的手册上说,DM642通过BAR0申请了一个8MB的内存,

通过BAR1申请了4MB的内存,通过BAR2申请了16字节的IO口,还有中断。

楼主:
为啥,windows没有分配呢??没有分配资源,我的驱动程序就没有

了啊。

网友C:
linux下试过吗

楼主:
linux下,可以通过bar0,bar1,bar2访问DSP的寄存器

网友D:
没用过,帮顶吧

网友E:
这个方面的我还没涉及到的,帮着顶下的。

网友F(2020-08-03):
系统没有识别?

网友G:
是pci的接口?

网友H:
这是ti的芯片吗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