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5500_RST

楼主:
W5500, ST, RS, TE, se

W5500模块-客户端模式例程中,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0;

        Load_Net_Parameters();                //装载网络参数
        W5500_Hardware_Reset();                //硬件复位W5500
        W5500_Initialization();                //W5500初始货配置
        while (1)
        {
                W5500_Socket_Set();//W5500端口初始化配置

                W5500_Interrupt_Process();//W5500中断处理程序框架

                if((S0_Data & S_RECEIVE) == S_RECEIVE)//如果Socket0接收到数据
                 ..
                 ..
                 ..
          }
}

其中:
void W5500_Hardware_Reset(void)
{
        W5500_RST=0;//复位引脚拉低
        Delay(200);
        W5500_RST=1;//复位引脚拉高
        Delay(200);
        while((Read_W5500_1Byte(PHYCFGR)&LINK)==0);//等待以太网连接完成
}

我的问题是:
先执行函数:Load_Net_Parameters();                //装载网络参数
之后执行函数:  W5500_Hardware_Reset();                //硬件复位W5500
那么执行了硬件复位后,装载的网络参数的是否被复位?两行的执行顺序是否互换一下?或者是第一行的硬件的复位函数,对装载网络参数的寄存器不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20-07-04):
技术手册中w5500的RST:图中的时序和 W5500_Hardware_Reset();函数是一回事吗?为什么叫时钟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手册中w5500的RST:图中的时序和 W5500_Hardware_Reset();函数是一回事吗?为什么叫时钟复位?
...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库具体代码。或者观察函数执行后产生的时序。函数的名字不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2020-08-21):
我记得 RST 只是为PHYLINK  好像配置参数都还在,仿真读回数据或者PIN下能不能通,我最终玩到HTTP就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