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机的第2种快些?

楼主(2020-07-04):
要查表,表是无序的
表头是两个字节
第一种

for(i=0;i<MAX;i++)
{
if(*((INT16U*)ch) == *((INT16U*)&(data[i].index)))
return &data[i];
}

第二种
for(i=0;i<MAX;i++)
{
if((*ch == data[i].index[0]) && (*(ch+1) == data[i].index[1]))
return &data[i];
}

个人感觉8位机的第2种快些,32位机或16位机的第一种快些;
谁能分析下

网友A:
第二种会快一些

网友B:
写成下面这个形式就知道了
for(i=0;i<MAX;i++)
{
if(ch[0] == data.index[0])
  if(ch[1] == data.index[1])
     return &data;
}

网友C:
看看,对第一种方案的指针函数不是很明白,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D:
都不快,实际差不多,

不要利用i去索引,这种方法最快
u16 Tmp = *((INT16U*)ch;
u16 *pSrc = &data[0].index;
for(i=0;i<MAX;i++)
{
        if(Tmp == *pSrc)
        {
                return &data[i];
        }
        pSrc++;
}

楼主:
哦,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