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和DA的精度

楼主(2020-07-04):
MSP430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网友A:
你想达到什么

楼主:
能不能真正达到12位?

网友B:
具体还是看手册吧

楼主:
其他的微控制器的AD和DA的性能又怎样?

网友C:
看手册吧,msp430不同的系列AD和DA的精度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D:
430不同系列有12位AD,也有10位的AD,以数据手册为准,写几位的就是几位的精度

网友E:
其他的微控制器,同等价位的一般AD都是差不多的,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

网友F:
对,但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注明测试条件

网友G:
芯片带的设计方便的。

网友H:
精度还是外部电路设计比较好的。

网友I:
这个MSP430单片机的AD、DA的精度的有10位的、12位的、还有16位、24位的,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J:
这段时间用过感觉还是不错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K:
单片机的内置AD转换位数是固定的

网友L:
尽量提高电源质量,如纹波等。

网友M:
可以信号滤滤波

网友N:
12位AD的精度

网友O:
内部的参考源?

网友P:
分辨率决不等同于精度。

网友Q:
基准源是测量精度的重要保证。

网友R:
对于精度,一般用直接用线性度表示

网友S:
精度与AD的设计是有关系的

网友T:
电压对 A/D 转换精度有一定影响

网友U:
内部基准肯定是不准的

网友V:
提高AD前端运放电路的转换精度,尽量选用精度高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W:
单片机内部的AD不稳

网友X:
用430F149 AD转换后的误差在0.3V

网友Y:
信号滤波之后精度就提高了。

网友Z:
基准的关键指标是温飘

网友K:
模数器件的精度指标是用积分非线性度(Interger NonLiner)即INL值来表示。

网友AA:
转换器位数应该比总精度要求的最低分辩率高一位。

网友AB:
分辩率是只与位数有关系的

网友AC:
直接用有效分辨率来表示

网友AD(2020-08-03):
手册上就有啊

网友AE:
咱们自己做 肯定达不到手册上的精度

网友AF:
要求不高的话 肯定是够用

网友AG:
跟你自己的硬件肯定有关系

网友AH:
精度和采样信号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