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407 SPI2问题

楼主(2018-07-15):
大家好,有人用过STM32 F407的SPI2吗?今天用SPI2和LAN9252通信,SCK、CS、MOSI、MISO都有相应波形输出,发现一直在下面的函数死循环:

do
    {
        intMask = 0x93;
        HW_EscWriteWord(intMask, ESC_AL_EVENTMASK_OFFSET);

        intMask = 0;
        HW_EscReadWord(intMask, ESC_AL_EVENTMASK_OFFSET);
    } while (intMask != 0x93);

往寄存器ESC_AL_EVENTMASK_OFFSET写数据0x93,可是读出来一直是0xFF,请各位遇到类似问题的同志帮忙解答一下!我调试了一天了也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在那里,下面是我SPI2初始化配置,是不是有问题?请各位看一下,谢谢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使能SPI2时钟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PB13~1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PB12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3,GPIO_AF_SPI2); //PB13复用为 SPI1_SCK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SPI2); //PB14复用为 SPI1_MISO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PI2); //PB15复用为 SPI1_MOSI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复位SPI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DISABLE);//停止复位SPI2

  /* SPI2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temp;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  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temp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return temp;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void  SPIWriteByte(u8 Tx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  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BSY) != RESET){}//等待发送区空
}
UINT8 SPIReadByte()
{
  SPIWriteByte(0X0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