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不同型号的DSP

楼主(2020-07-04):
怎么搞定不同型号的DSP呢?

网友A:
买一个高级的仿真器,选不同的芯片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哈哈,楼上正解,只有如此了……

网友C:
仿真器的价格不菲,自己能做的话就为自己省下了不少的资金

网友D:
xds560 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如果真有这样的仿真器那就太好了,不过如果这样的产品应该价值不菲吧,如果有好的方法能用上的话,那就更好了,期待中……

网友E:
这个主要看该仿真器的内部包括配套的仿真软件的有没有包含这种芯片的基本参数信息的。

网友F(2020-08-03):
搞定的定义什么啊

网友G:
没搞过dsp啊

网友H:
我也没搞定过很多dsp啊

网友I:
有些问题很棘手的

网友J:
没明白楼主想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