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最好用的方法或TI最推荐的方法是哪种

楼主(2020-07-04):
对于TI的Davinci,双核,一般ARM核都跑Linux,怎么调试linux的内核和驱动,对于好多从DSP过来的工程师是个新问题。有很多方法,大家一般用那种方法,最好用的方法或TI最推荐的方法是哪种。用XDS560V2调试过linux内核和驱动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或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A:
Linux下程序调试,还是用linux的开发工具:gcc, gdb

网友A:
尝试其它工具就是浪费时间

楼主:
有真正用过XDS560V2调试过linux内核和驱动 的  聊聊。

网友B:
用printf或printk的方法也不错,但是效率太低,如果你们在CCS下用仿真器调试过DSP,用断点和单步,就知道什么叫方便了。

网友B:
实际上我我感觉调试linux的内核和驱动就完全可以用仿真器,用断点和单步,也知道linux下有功能强大的调试工具,但用起来不如CCS的方便。

网友C:
加打印消息,烧录,跟踪调试,这种方法稍微有点麻烦。

网友D:
这个就是用人家推荐的比较的好的。

网友E:
这个问下Ti的技术支持的吧。

网友F(2020-08-03):
我不太喜欢跑ti的系统

网友G:
ti当然推荐自己的系统了

网友H:
感觉linux很好的

网友I:
我觉得这样用还不错

网友J:
感觉很难从ti的技术支持那得到实实在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