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开发板烧坏了

楼主(2018-07-15):
我的正点原子的探索者开发板烧坏了(STM32F407ZGT6那块)
把之前的焊接的东西都去掉,然后
直接接入12V电源的时候,用王用表一起万用表去测试的时候,
5V的端口只有3V左右,3.3V的端口只有1.9V
用手去摸板子的时候,发现电源芯片那里发热比较热
以及STM32F4ZGT6芯片那里也是比较热的

不接12V电源的时候,而只是使用5V 的USB供电的时候,
5V的端口测量也是3V左右,3V的端口只是有2V左右

产生这样的原因是,当时在开发板的后面,也就是火牛电源的3个端子那里,,直接引12V电源出来
不知道怎样造成了短路了,恩我连接的线,应该没有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焊接的时候让12V和地短接了
通过铺铜层短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那里给烧坏了,换一个芯片对我来说还是简单的事情
就是吹下来,然后在焊一块新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