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5502 MCBSP如何配置为主模式

楼主(2020-07-04):
5502 MCBSP如何配置为主模式

网友A:
你是指的发送模式吗?

网友B:
例:设置McBSP1的发送控制寄存器2(XCR2_1)。
XCR2_1.set 05h;发送控制寄存器2的子地址
SPSA_1.set 48h; 串行口1的子地址寄存器地址
REG_1 .set 49h; 存储单元0x0049,在此被映射为发送控;制寄存器2
;将发送控制寄存器2的子地址写入子地址寄存器
(SPSA_1)
STM #XCR2_1,SPSA_1
;将控制字0041h写入存储单元0x0049
STM #0041h,REG_1

楼主:
嗯,不错我琢磨琢磨

网友C:
主模式    找相应的寄存器
比较不习惯C55X的CSL使用

网友D:
这个我没用过的,可以在网上百度嗖嗖的吧。

网友E:
这个参考相关的技术资料文档吧。

网友F(2020-08-03):
必须要这样配置吗

网友G:
我没看太明白

网友H:
我也是这样配置的 但是一直没有调试成功啊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