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低通滤波

楼主(2020-07-04):
放大器电路为什么需要高低通滤波??

网友A:
滤波是为了得带更好的信号

楼主:
怎么在前置放大器中设计高低通滤波电路网络??

网友B:
放大器电路为什么需要高低通滤波,是为了放大你想要的信号!!!

网友C:
为什么需要滤波,取决于你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C:
一般是带通滤波比较多!!!

楼主:
430里面有个BSL,算是简单的bootloader程序,可以用来进行在线升级的,使用自己专门的BSL flash。

网友D:
高低谐波均为干扰信号,都需要滤掉。

网友E:
高低通滤波是为了消除干扰信号

网友F:
就像50Hz的工频信号的啦,这个干扰随时都会从放大电路部分进入电路中的

网友B:
主要还是为了保证信号的干净   这一块   楼主   将运放好好钻研钻研   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G:
滤波器在电路信号处理方面做的很多   楼主   应该不错

网友H:
放大电路的滤波是为了过滤掉不需要的频段的交流信号,保留自己需要的频段

网友I:
这个是根据信号选择设计的需要选择滤波的种类的。

网友J:
滤波就是选频。

网友J:
优化信号的,还有在信号的放大过程中会从电源部分引进信号干扰的。

网友D:
低通滤波就是让需要的低频信号通过,让不需要的高频信号被率除掉的。

网友D:
没在意是高低通滤波吗?
是不是想取某段信号,才这样的

网友K:
使用放大器的滤波电路又称为有源滤波电路

网友L:
在容量大且要求补偿细致的地方一般使用有源加无源混合型

网友M:
功率放大器中的滤波器?

网友N:
谐波滤除率一般只有80%,对基波的无功补偿也是一定的。

网友O:
根据设计可以大幅增加通频带的信号强度。

网友P:
放大器实际上是功率放大。

网友Q:
也有可能是放大功率。关键是看你后级接什么。

网友M:
有源的电路可能就在滤波同时放大信号了.

网友R:
需不需要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S:
噪声都比信号大,当然需要放大了。

网友O:
  不加前置放大电路可不可以?

网友P:
有源无源就是看它用到的元器件的性质

网友Q:
如果需要将滤波后信号放大才需要放大器。

网友T:
无源进行大容量的滤波补偿,有源进行微调。

网友R:
有可能是放大电压,有可能是放大电流。

网友U:
可以抵消掉系统谐波,使其成为正弦波形

网友V:
功率是电压和电流和乘积。

网友W:
运行稳定,技术相对成熟,容量大。

网友X:
Q值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Y:
为了弥补大容量电容的电感阻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