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之间怎样连接

楼主(2020-07-04):
因设计需要。需对dsp与usb进行连接。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样连接的。

网友A:
USB那四条线呗

网友B:
嗯,D+、D-、vbus、GND

网友A:
USB如果采用68013的话,网上有很多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需要注意电平信号的问题的啊。

网友C:
这个注意电平信号的转换的吧。

网友D:
DSP本身没有USB接口的,都需要用68013这类芯片来扩展出USB接口。

网友E(2020-08-03):
就那四根线啊

网友F:
那四根线跟dsp连哪去

网友F: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dsp有专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