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路中存在不同电平,他们的地该如何处理?单片机IO不受控了啊

楼主(2020-07-04):
遇到个问题,板子电源是直流24V输入,经过DC-DC ,LDO  转换成了5V 和 3.3V 供不同器件供电
电路中电磁阀是24V , 单片机是3.3V  , 部分其它器件是5V
目前三个电压是共地处理的,电磁阀有反串二极管
产品在老化测试一段时间后,发现单片机的某些IO会出现不受控的情况, 不接电磁阀单测PCB时,IO输入输出正常, 只要接上电磁阀就有问题, 因为一开始是正常的,怀疑单片机已经异常了,单片机换了一片,再测正常了,但感觉测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 现在怀疑是3.3v与24V共地造成
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如何处理

网友A:
一般这种都要隔离的
电磁阀动作的时候会让地电平的变化

网友B:
信息不足。
产生异常的IO,具体情况是什么?

网友C:
什么样的异常没说清楚。电磁阀动作会产生干扰,如果PCB布局或者电路参数不合理,单片机出现异常也不奇怪。

楼主:
感谢回复的与路过的朋友,问题解决了,不是干拢问题,我单片机(stm32)控制了近30路磁阀,磁阀通过光耦隔离, IO作输入串了个300R电阻接光耦。计算下来每路IO灌入的电流大概6ma的样子,  单片机资料声明 最大电流是150ma(包括自身运行),超出可能出现不可预知问题。可能就像我这种失控问题了,后来把光耦的限流电阻改成1K,每路电流大概2ma,压力测了一周多。暂时正常。感觉光耦多了,最好再加个三极管控制,希望对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D:
超标使用了,3.3V的MCU特别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