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可以互用吗?

楼主(2020-07-04):
TMS302C6455有多种型号,比如TMS320C6455DCTZA8,和TMS320C6455BZTZA。
看到他们的封装分别是CTZ = 697-pin plastic BGA, with Pb-Free die bump and solder balls。

                                       ZTZ = 697-pin plastic BGA, with Pb-Free solder balls。

            这两种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可以互用吗?

网友A:
现在知道tms是合格芯片的意思了

网友B:
如果能互用的话,就起一样的名字了

楼主:
看到他们的Eco-Plan 。也有所不同。这对这两种器件的互用是否有所影响?

网友C:
TMS是说明正常量产

网友D:
只是制造工艺的区别,使用上一样,都是塑封器件,无铅植球,一个是无铅冲模,这些都是欧盟ROHS强制要求的,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也会根据需要先刮掉DSP上之前植好的无铅球,而重新植有铅球,因为适量含铅,焊接后更耐高低温冲击。工艺上懂得不是很多,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E(2020-08-03):
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网友F:
对一下他们两个的数据手册就有了啊

网友G:
硬件兼容 就行

网友H:
主要看一下你需要用的那些资源就行

网友I:
这个说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