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30硬件I2C与磁场传感器HMC5883L的程序

楼主(2020-07-04):
大家谁有做过430硬件I2C与磁场传感器HMC5883L的程序啊

网友A:
用模拟的I2C总线来实现吧

网友B:
一般开发时都是用很多带I2C总线的外设都是用模拟的I2C总线来实现的

楼主:
但模拟的没有硬件的处理得快把。。

网友B:
这个真的没有玩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有解决方法  楼主

网友C:
磁场传感器HMC5883L的,这个我下去查查看的吧,有的话我给贡献出来的。

网友D:
这个关于磁场芯片的单片机相关程序的应用编写的,很不简单的。

网友E:
使用模拟iic

网友F:
设置iic的寄存器

网友G:
可以去淘宝上看看,搜这种模块,有的商家会提供资料

网友H:
磁场传感器HMC5883L就是IIC的接口,楼主需要做的是打开硬件IIC

网友I:
MSP430硬件I2C使用方法
//bbs.21ic.com/icview-290295-1-1.html

楼主:
预料中的结果,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