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类似OPA2662

楼主(2020-07-04):
TI公司还有没有类似OPA2662的芯片呢?

楼主:
调制电路采用DDS芯片,但DDS芯片输出的调制信号为电压信号,需要通过跨导运放转换成电流。网上搜到的激光二极管驱动都是TI公司的OPA2662,但是我在TI公司的官网看到这款芯片已经停产了。我想知道TI公司有没有类似的、可替换的芯片?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A:
用OPA660?你看看660停产了吗?

楼主:
也停产了。

难道只能自己搭建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楼主:
本来想着用芯片的话,各方面精度会高些的

网友B:
不知道了

网友C:
可以去官网帅选一下啊停产了会有同系列的升级版吧

网友D:
双宽带跨导型运算放大器?

网友E:
跨导运算放大器是一种通用型标准部件

网友F:
其他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G:
属于电流放大器,普通运放属于电压放大器

网友H:
跨导,跨阻放大器有哪些区别

网友I:
能产生多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J:
跨导放大器的输入信号是电压,输出信号是电流

网友K:
OPA2544 高电压

网友L:
OPA4134PA OPA4277PA OPA4228PA

网友M:
放大器的跨导是什么意思

网友I:
OPA2662的芯片不能用吗?

网友J:
OPA2662就可以了。

网友N:
而且都是双极型的。

网友K:
楼主要实现什么的功能呢?

网友L:
OPA4227PA OPA2335AID OPA2365AID OPA2727AID OPA734AID

网友O:
(大电流)双路运算放大器

网友P:
高精度、低噪声运算放大器OPAx22x

网友Q:
这个TI好像真的不多见了。

网友R:
OP07不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