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详细解读工程模板的建立

楼主(2020-07-04):
硬件平台说明及相关软件的准备工作:
* 实验平台:AutoChips MCU:AC7801x-V1.0开发板
* 软件平台:1MDK5.29
            2AutoChips.AC780x_DFP.1.0.1,这是必备的软件包,针对AC7801x
下载地址:http://www.autochips.com/cn/MCU/info/AC7801x/
* 烧录器:JLINK V8/ULINK 2    (二者都是山寨的,没毛病)
* 串口软件:Jsscom5.13.1(感谢:大虾丁丁/聂小猛)
* 作者    desk1983(火工头陀)
本章为朋友介绍一下如何通过MDK软件平台为AC7801x-V1.0开发板建立一个工程模板和编译下载程序。
本文主要参考了《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一书,感谢刘火良先生。
一、建立工程模板
1、事先建立一个用来存放工程文件的文件夹,然后启动软件。
在工具栏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新建工程,
在弹出的界面中对工程进行命名,并保存在建好的文件夹里。2、在弹出的界面中,正确选择目标芯片:AC78013FDLA

选择好、点击“OK”;
然后会弹出“Mange Run-Time Environment”界面,可直接关掉。
此时,我们将看到建好的一个空白工程,接下来要结合库文件对工程可能用到的文件进行添加;
3、配置工程
我们先到之前建立的文件夹下看一下目前的情况:
要想让工程里的文件布局,显得更加合理、实用,我们还需要添加四个文件夹;

这里对新增的四个文件夹进行一下重点说明:
1、ACLib用来存放库函数里面的inc和src这两个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包含了芯片上的所有驱动,这两个文件夹下的文件不用修改;
2、CMSIS用来存放库为我们自带的启动文件和一些位于CMSIS层的文件;
3、USER用来存放工程文件和用户层代码,包括主函数:main.c;
4、Output用来保存编译后输出的文件;

下面就可以回到工程中,往这些文件夹里面添加库文件、以及自定义的文件了;
在弹出的界面对文件进行添加,如下图:

因为我已经把添加好文件的工程进行了共享,所以朋友们可以直接复制整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自己编辑主文件,就需要自己添加到工程里面,方法如上。

大家来看一下添加好文件的工程,
大家注意看第3项“内核相关文件”里面有个“ac780x_debugout.c”文件;
这是一个模拟调试的文件,有了它,我们就已经配置好了“UART(串口)模块”,
默认的波特率:115200
接下来介绍一下主文件“main.c”
大家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直接用我共享的工程里面直接试试效果;
主文件里面的程序:
/*************<主文件>****************/
#include"AC78013_conf.h"
intmain(void)
{
    InitDelay();
    InitDebug();
    while(1)
    {
    printf("Hello World\r\n");
    mdelay(500);
    }
}
/*************<主文件>****************/
同时还要定义头文件"AC78013_conf.h",代码如下:
/*************<头文件"AC78013_conf.h">****************/
#ifndef__AC78013_CONF_H
#define__AC78013_CONF_H

#include"ac780x_debugout.h"
#include"system_ac780x.h"
#endif
/*************<头文件"AC78013_conf.h">****************/
5、编译和下载
此时这个非常精简的工程就建好了,下面来设置一下编译生成的烧录文件的存在位置;

file:///C:/Users/ADMINI~1.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9.png然后添加库文件的搜索链接路径:

设置好之后就可以对各个工程进行编译了,如下图:
6、程序的烧录
程序的烧录有很多种方法,我选择的是能过JLINK烧录,看一下配置界面:
选择合适 的“编程器”后,要点击后面的“Settings”,进行编程器的相关信息界面;

说明:
1区域的信息,是仿真器相关的信息;此处有信息说明仿真器连接、驱动都是没问题的;
此处一定要设置成  “SW”接口,因为目前 只能如此;
2区域是目标芯片的ID等相关信息,此处有数据说明目标芯片的电路连接是问题的,也已经检测到了目标芯片;
然后需要为目标芯片选择它所支持的Flash,否则程序是无法下载的;

7、烧录后的效果
这里按一下开发板上的“Reset”按键;
这时就可以通过串口接收软件,看一下接收到的信息了。

后记:
这只是个简单的功能,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大家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火工头陀学AutoChips V_1.0.pdf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没整明白图片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我的附件,里面写的非常详细还有我上传的代码

网友A:
非常详细,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有心了!!

惭愧
有点遗憾的就是我不太会编辑帖子,不会正确的插入图片
导致图片都集中在最后 了
但是朋友们要是下载了我的文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在高级编辑模式下,图片上传后,点下图片就插入到当前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