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做的数字时钟 怎么准点报时

楼主(2020-07-04):
整点前5次低音410hz  整点时一声高音2100hz 新手 急求大神帮忙!!!!课程设计帮帮忙 谢谢了各位!!!!!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分频器分频出低频信号(500ms半个周期)的去调制一个高频的声频(2KHZ)脉冲就是了,另外一个高频就用3KHZ
如果用FPGA设计这个更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分频器分频出低频信号(500ms半个周期)的去调制一个高频的声频(2KHZ)脉冲就是了,另外一个高频就 ...

能帮忙画个图吗 谢谢

网友B:
【国家标准】 GB T 4961-1999 广播报时信号
〓◆ 从零开始学电路仿真Multisim与Protel技术 258页 46.3M ◆〓
〓◆ Multisim电子设计仿真与综合应用 385页 高清书签版 ◆〓
〓◆ Multisim2001电路设计及仿真入门与应用 374页 28.0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从零开始学电路仿真Multisim与Protel技术 258页 46.3M ◆〓
〓◆ Multisim电子设计仿真与综 ...

十分感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画个图吗 谢谢

很容易实现的呀,低频和高频信号通过逻辑与门就可以实现幅度的调制,或者你用低频信号去控制计数器的复位端口就实现了调制。记得我我原来玩过的MAX-PLUS II 里面有基于图形法的数字电路设计,里面有各种数字电路IC,可以直接用,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