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ACMP窗口锁存模式应用

楼主(2020-07-04):
ACM, ge, se, i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ACMP window latch mode.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8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u32Cnt = 0;

    /* Clear ACMP 1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1);
    /* Check Comparator 1 Output Status */
    if(ACMP_GET_OUTPUT(ACMP01, 1))
        printf("ACMP1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else
        printf("ACMP1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u32Cnt++;
}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CMP0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CMP0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Set PB4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1 positive input pin and PB6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1 output pin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4MFP_Msk | GPIO_MODE_MODE6_Msk)) |
                    (SYS_GPB_MFPL_PB4MFP_ACMP1_P1 | SYS_GPB_MFPL_PB6MFP_ACMP1_O);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ACMP1_P1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B, BIT4);
    /* Set PB.4 to input mode for ACMP analog input pins */
    GPIO_SetMode(PB, BIT4, GPIO_MODE_INPUT);

    /* Set PA.6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1 window latch pin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6MFP_Msk)) |
                    (SYS_GPA_MFPL_PA6MFP_ACMP1_WLA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Init UART0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In window latch mode and window latch pin is at high level, the voltage of the positive
* input is greater than the  voltage of the negative input, the analog comparator outputs
* logical one; otherwise, it outputs logical zero. When window latch pin is at low level,
* the output level does not change no matter how positive  input voltage changes.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ACMP1 window latch function. Using ACMP1_P1 (PB4) as ACMP1\n");
    printf("positive input and using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as the negative input. ACMP1_WLAT is at\n");
    printf("PA6, when PA6 is low, compare result on ACMP1_O (PB6) does not change with ACMP1_P1. When PA6\n");
    printf("is high, ACMP1_O works as usual\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
    getchar();
    printf("\n");

    /* Configure ACMP1. Enable ACMP1 and select band-gap voltage as the source of ACMP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1, ACMP_CTL_NEGSEL_VBG, ACMP_CTL_HYSTERESIS_DISABLE);
    /* Select P1 as ACMP positive input channel */
    ACMP_SELECT_P(ACMP01, 1, ACMP_CTL_POSSEL_P1);
    /* Enable interrupt */
    ACMP_ENABLE_INT(ACMP01, 1);
    /* Enable window latch mode */
    ACMP_ENABLE_WINDOW_LATCH(ACMP01, 1);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while(1);
}

楼主:
窗口锁存模式
展示了比较器在窗口锁存模式的操作。通过置WLATEN (ACMP_CTL0/1[17])为1使能窗口锁存模式。当窗口锁存模式使能, ACMP0/1_WLAT 管脚被用于控制 WLATOUT0/1 输出。当
ACMP0/1_WLAT为高,ACMPO0/1会输出到WLATOUT0/1。当ACMP0/1_WLAT为低,WLATOUT0/1将保持WLATOUT0/1上一个状态。

网友A:
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功能。

网友B:
我也不理解这个概念。

网友C:
要搞清楚这个模式是啥用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窗口锁存模式
展示了比较器在窗口锁存模式的操作。通过置WLATEN (ACMP_CTL0/1[17])为1使能窗口锁存模式。当 ...

看懂了,有个使能
还有两个电极的比较
还有一个相当于保持锁存的控制
当锁存打开就会把比较结果输出,如果关闭,就保持之前的输出。。。

网友D: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网友E(2020-08-03):
代码非常好

网友F:
正好可以参考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