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SBD_HID_Keyboard,最新例程

楼主(2020-07-0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brief
*           Demonstrate how to implement a USB keyboard device.
*           It supports to use GPIO to simulate key input.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GE.h"
#include "hid_kb.h"

/* If crystal-less is enabled, system won't use any crystal as clock source
   If using crystal-less, system will be 48MHz, otherwise, system is 72MHz
*/
#define CRYSTAL_LESS        1
#define HIRC48_AUTO_TRIM    0x412   /* Use USB signal to fine tune HIRC 48MHz */
#define TRIM_INIT           (SYS_BASE+0x118)

/*--------------------------------------------------------------------------*/
uint8_t volatile g_u8EP2Ready = 0;
int IsDebugFifoEmpty(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 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if (!CRYSTAL_LESS)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 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
    CLK_SetCoreClock(72000000);

    /* Use HIRC as UART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1));

    /* Use PLL as USB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CLK_CLKSEL3_USBDSEL_PLL, CLK_CLKDIV0_USB(3));

#else
    /* Enable Internal RC 48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48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48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48, CLK_CLKDIV0_HCLK(1));

    /* Use HIRC as UART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1));

    /* Use HIRC48 as USB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CLK_CLKSEL3_USBDSEL_HIRC48, CLK_CLKDIV0_USB(1));
#endif

    /* Enable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IPRST1 |=  SYS_IPRST1_UART0RST_Msk;
    SYS->IPRST1 &= ~SYS_IPRST1_UART0RST_Msk;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UART0->LINE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void HID_UpdateKbData(void)
{
    int32_t i;
    uint8_t *buf;
    uint32_t key = 0xF;
    static uint32_t preKey;

    if(g_u8EP2Ready)
    {
        buf = (uint8_t *)(USBD_BUF_BASE + USBD_GET_EP_BUF_ADDR(EP2));

        /* If PB15 = 0, just report it is key 'a' */
        key = (PB->PIN & (1 << 15)) ? 0 : 1;

        if(key == 0)
        {
            for(i = 0; i < 8; i++)
            {
                buf[i] = 0;
            }

            if(key != preKey)
            {
                /* Trigger to note key release */
                USBD_SET_PAYLOAD_LEN(EP2, 8);
            }
        }
        else
        {
            preKey = key;
            buf[2] = 0x04; /* Key A */
            USBD_SET_PAYLOAD_LEN(EP2, 8);
        }
    }
}

void PowerDown()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printf("Enter power down ...\n");
    while(!IsDebugFifoEmpty());

    /* Wakeup Enable */
    USBD_ENABLE_INT(USBD_INTEN_WKEN_Msk);

    CLK_PowerDown();

    /* Clear PWR_DOWN_EN if it is not clear by itself */
    if(CLK->PWRCTL & CLK_PWRCTL_PDEN_Msk)
        CLK->PWRCTL ^= CLK_PWRCTL_PDEN_Msk;

    printf("device wakeup!\n");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if CRYSTAL_LESS
    uint32_t u32TrimInit;
#endif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n");
    printf("|          NuMicro USB HID Keyboard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If PB15 = 0, just report it is key 'a'.\n");

    USBD_Open(&gsInfo, HID_ClassRequest, NULL);

    /* Endpoint configuration */
    HID_Init();
    USBD_Start();

    /* Enable USB device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if CRYSTAL_LESS
    /* Backup default trim */
    u32TrimInit = M32(TRIM_INIT);
#endif

    /* Clear SOF */
    USBD->INTSTS = USBD_INTSTS_SOFIF_Msk;

    /* start to IN data */
    g_u8EP2Ready = 1;

    while(1)
    {
#if CRYSTAL_LESS
        /* Start USB trim if it is not enabled. */
        if((SYS->IRCTCTL1 & SYS_IRCTCTL1_FREQSEL_Msk) != 2)
        {
            /* Start USB trim only when SOF */
            if(USBD->INTSTS & USBD_INTSTS_SOFIF_Msk)
            {
                /* Clear SOF */
                USBD->INTSTS = USBD_INTSTS_SOFIF_Msk;

                /* Re-enable crystal-less */
                SYS->IRCTCTL1 = HIRC48_AUTO_TRIM;
            }
        }

        /* Disable USB Trim when error */
        if(SYS->IRCTISTS & (SYS_IRCTISTS_CLKERRIF1_Msk | SYS_IRCTISTS_TFAILIF1_Msk))
        {
            /* Init TRIM */
            M32(TRIM_INIT) = u32TrimInit;

            /* Disable crystal-less */
            SYS->IRCTCTL1 = 0;

            /* Clear error flags */
            SYS->IRCTISTS = SYS_IRCTISTS_CLKERRIF1_Msk | SYS_IRCTISTS_TFAILIF1_Msk;

            /* Clear SOF */
            USBD->INTSTS = USBD_INTSTS_SOFIF_Msk;
        }
#endif

        /* Enter power down when USB suspend */
        if(g_u8Suspend)
            PowerDown();

        HID_UpdateKbData();
    }
}

  189.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hid_kb.h
* @brief    NUC029xGE series USB HID keyboard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USBD_HID_H__
#define __USBD_HID_H__

/* Define the vendor id and product id */
#define USBD_VID        0x0416
#define USBD_PID        0x0123

/*!<Define HID Class Specific Request */
#define GET_REPORT          0x01
#define GET_IDLE            0x02
#define GET_PROTOCOL        0x03
#define SET_REPORT          0x09
#define SET_IDLE            0x0A
#define SET_PROTOCOL        0x0B

/*!<USB HID Interface Class protocol */
#define HID_NONE            0x00
#define HID_KEYBOARD        0x01
#define HID_MOUSE           0x02

/*!<USB HID Class Report Type */
#define HID_RPT_TYPE_INPUT      0x01
#define HID_RPT_TYPE_OUTPUT     0x02
#define HID_RPT_TYPE_FEATURE    0x03

/*-------------------------------------------------------------*/
/* Define EP maximum packet size */
#define EP0_MAX_PKT_SIZE    8
#define EP1_MAX_PKT_SIZE    EP0_MAX_PKT_SIZE
#define EP2_MAX_PKT_SIZE    8

#define SETUP_BUF_BASE  0
#define SETUP_BUF_LEN   8
#define EP0_BUF_BASE    (SETUP_BUF_BASE + SETUP_BUF_LEN)
#define EP0_BUF_LEN     EP0_MAX_PKT_SIZE
#define EP1_BUF_BASE    (SETUP_BUF_BASE + SETUP_BUF_LEN)
#define EP1_BUF_LEN     EP1_MAX_PKT_SIZE
#define EP2_BUF_BASE    (EP1_BUF_BASE + EP1_BUF_LEN)
#define EP2_BUF_LEN     EP2_MAX_PKT_SIZE

/* Define the interrupt In EP number */
#define INT_IN_EP_NUM   0x01

/* Define Descriptor information */
#define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20
#define USBD_SELF_POWERED               0
#define USBD_REMOTE_WAKEUP              0
#define USBD_MAX_POWER                  50  /* The unit is in 2mA. ex: 50 * 2mA = 100mA */

#define LEN_CONFIG_AND_SUBORDINATE      (LEN_CONFIG+LEN_INTERFACE+LEN_HID+LEN_ENDPOINT)

/*-------------------------------------------------------------*/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g_u8EP2Ready;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g_u8Suspend;

/*-------------------------------------------------------------*/
void HID_Init(void);
void HID_ClassRequest(void);
void EP2_Handler(void);

#endif  /* __USBD_HID_H_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hid_kb.c
* @brief    NUC029xGE series USBD HID keyboard sampl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s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C029xGE.h"
#include "usbd.h"
#include "hid_kb.h"

uint8_t volatile g_u8Suspend = 0;
uint8_t g_u8Idle = 0, g_u8Protocol = 0;

void USBD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IntSts = USBD_GET_INT_FLAG();
    uint32_t u32State = USBD_GET_BUS_STATE();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FLDET)
    {
        // Floating detect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FLDET);

        if(USBD_IS_ATTACHED())
        {
            /* USB Plug In */
            USBD_ENABLE_USB();
        }
        else
        {
            /* USB Un-plug */
            USBD_DISABLE_USB();
        }
    }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WAKEUP)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WAKEUP);
    }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BUS)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BUS);

        if(u32State & USBD_STATE_USBRST)
        {
            /* Bus reset */
            USBD_ENABLE_USB();
            USBD_SwReset();
            g_u8Suspend = 0;
        }
        if(u32State & USBD_STATE_SUSPEND)
        {
            /* Enter power down to wait USB attached */
            g_u8Suspend = 1;

            /* Enable USB but disable PHY */
            USBD_DISABLE_PHY();
        }
        if(u32State & USBD_STATE_RESUME)
        {
            /* Enable USB and enable PHY */
            USBD_ENABLE_USB();
            g_u8Suspend = 0;
        }
    }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USB)
    {
        // USB event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SETUP)
        {
            // Setup packet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SETUP);

            /* Clear the data IN/OUT ready flag of control end-points */
            USBD_STOP_TRANSACTION(EP0);
            USBD_STOP_TRANSACTION(EP1);

            USBD_ProcessSetupPacket();
        }

        // EP events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0)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0);
            // control IN
            USBD_CtrlIn();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1)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1);

            // control OUT
            USBD_CtrlOut();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2)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2);
            // Interrupt IN
            EP2_Handler();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3)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3);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4)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4);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5)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5);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6)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6);
        }

        if(u32IntSts & USBD_INTSTS_EP7)
        {
            /* Clear event flag */
            USBD_CLR_INT_FLAG(USBD_INTSTS_EP7);
        }
    }
}

void EP2_Handler(void)  /* Interrupt IN handler */
{
    g_u8EP2Ready = 1;
}

/*--------------------------------------------------------------------------*/
/**
  * @brief  USBD Endpoint Config.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ID_Init(void)
{
    /* Init setup packet buffer */
    /* Buffer range for setup packet -> [0 ~ 0x7] */
    USBD->STBUFSEG = SETUP_BUF_BASE;

    /*****************************************************/
    /* EP0 ==> control IN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0,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IN | 0);
    /* Buffer range for EP0 */
    USBD_SET_EP_BUF_ADDR(EP0, EP0_BUF_BASE);

    /* EP1 ==> control OUT endpoint, address 0 */
    USBD_CONFIG_EP(EP1, USBD_CFG_CSTALL | USBD_CFG_EPMODE_OUT | 0);
    /* Buffer range for EP1 */
    USBD_SET_EP_BUF_ADDR(EP1, EP1_BUF_BASE);

    /*****************************************************/
    /* EP2 ==> Interrupt IN endpoint, address 1 */
    USBD_CONFIG_EP(EP2, USBD_CFG_EPMODE_IN | INT_IN_EP_NUM);
    /* Buffer range for EP2 */
    USBD_SET_EP_BUF_ADDR(EP2, EP2_BUF_BASE);

}

void HID_ClassRequest(void)
{
    uint8_t buf[8];

    USBD_GetSetupPacket(buf);

    if(buf[0] & 0x80)    /* request data transfer direction */
    {
        // Device to host
        switch(buf[1])
        {
            case GET_REPORT:
//            {
//                break;
//            }
            case GET_IDLE:
            {
                USBD_SET_PAYLOAD_LEN(EP1, buf[6]);
                /* Data stage */
                USBD_PrepareCtrlIn(&g_u8Idle, buf[6]);
                /* Status stage */
                USBD_PrepareCtrlOut(0, 0);
                break;
            }
            case GET_PROTOCOL:
            {
                USBD_SET_PAYLOAD_LEN(EP1, buf[6]);
                /* Data stage */
                USBD_PrepareCtrlIn(&g_u8Protocol, buf[6]);
                /* Status stage */
                USBD_PrepareCtrlOut(0, 0);
                break;
            }
            default:
            {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Stall(EP0);
                USBD_SetStall(EP1);
                break;
            }
        }
    }
    else
    {
        // Host to device
        switch(buf[1])
        {
            case SET_REPORT:
            {
                if(buf[3] == 2)
                {
                    /* Request Type = Output */
                    USBD_SET_DATA1(EP1);
                    USBD_SET_PAYLOAD_LEN(EP1, buf[6]);

                    /* Status stage */
                    USBD_PrepareCtrlIn(0, 0);
                }
                break;
            }
            case SET_IDLE:
            {
                g_u8Idle = buf[3];
                /* Status stage */
                USBD_SET_DATA1(EP0);
                USBD_SET_PAYLOAD_LEN(EP0, 0);
                break;
            }
            case SET_PROTOCOL:
            {
                g_u8Protocol = buf[2];
                /* Status stage */
                USBD_SET_DATA1(EP0);
                USBD_SET_PAYLOAD_LEN(EP0, 0);
                break;
            }
            default:
            {
                // Stall
                /* Setup error, stall the device */
                USBD_SetStall(EP0);
                USBD_SetStall(EP1);
                break;
            }
        }
    }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descriptors.c
* @brief    NUC029xGE series USBD descriptor
*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DESCRIPTORS_C__
#define __DESCRIPTORS_C__

/*!<Includes */
#include "NUC029xGE.h"
#include "usbd.h"
#include "hid_kb.h"

/*!<USB HID Report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
    0x05, 0x01,     /*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
    0x09, 0x06,     /* Usage(Keyboard) */
    0xA1, 0x01,     /* Collection(Application) */
    0x05, 0x07,         /* Usage Page(Keyboard/Keypad) */
    0x19, 0xE0,         /* Usage Minimum(0xE0) */
    0x29, 0xE7,         /* Usage Maximum(0xE7) */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0x0) */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0x1) */
    0x75, 0x01,         /* Report Size(0x1) */
    0x95, 0x08,         /* Report Count(0x8) */
    0x81, 0x02,         /* Input (Data) => Modifier byte */
    0x95, 0x01,         /* Report Count(0x1) */
    0x75, 0x08,         /* Report Size(0x8) */
    0x81, 0x01,         /* Input (Constant) => Reserved byte */
    0x95, 0x05,         /* Report Count(0x5) */
    0x75, 0x01,         /* Report Size(0x1) */
    0x05, 0x08,         /* Usage Page(LEDs) */
    0x19, 0x01,         /* Usage Minimum(0x1) */
    0x29, 0x05,         /* Usage Maximum(0x5) */
    0x91, 0x02,         /* Output (Data) => LED report */
    0x95, 0x01,         /* Report Count(0x1) */
    0x75, 0x03,         /* Report Size(0x3) */
    0x91, 0x01,         /* Output (Constant) => LED report padding */
    0x95, 0x06,         /* Report Count(0x6) */
    0x75, 0x08,         /* Report Size(0x8) */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0x0) */
    0x25, 0x65,         /* Logical Maximum(0x65) */
    0x05, 0x07,         /* Usage Page(Keyboard/Keypad) */
    0x19, 0x00,         /* Usage Minimum(0x0) */
    0x29, 0x65,         /* Usage Maximum(0x65) */
    0x81, 0x00,         /* Input (Data) */
    0xC0,           /* End Collection */
};

/*----------------------------------------------------------------------------*/
/*!<USB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DeviceDescriptor[] =
{
    LEN_DEVICE,     /* bLength */
    DESC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ifdef SUPPORT_LPM
    0x01, 0x02,     /* bcdUSB >= 0x0201 to support LPM */
#else
    0x10, 0x01,     /* bcdUSB */
#endif
    0x00,           /* bDeviceClass */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EP0_MAX_PKT_SIZE,   /* bMaxPacketSize0 */
    /* idVendor */
    USBD_VID & 0x00FF,
    (USBD_VID & 0xFF00) >> 8,
    /* idProduct */
    USBD_PID & 0x00FF,
    (USBD_PID & 0xFF00) >> 8,
    0x00, 0x00,     /* bcdDevice */
    0x01,           /* iManufacture */
    0x02,           /* iProduct */
    0x03,           /* iSerialNumber - no serial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USB Configur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ConfigDescriptor[] =
{
    LEN_CONFIG,     /* bLength */
    DESC_CONFIG,    /* bDescriptorType */
    /* wTotalLength */
    LEN_CONFIG_AND_SUBORDINATE & 0x00FF,
    (LEN_CONFIG_AND_SUBORDINATE & 0xFF00) >> 8,
    0x01,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80 | (USBD_SELF_POWERED << 6) | (USBD_REMOTE_WAKEUP << 5),/* bmAttributes */
    USBD_MAX_POWER,         /* MaxPower */

    /* I/F descr: HID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HID_KEYBOARD,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HID Descriptor */
    LEN_HID,        /*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UINT8s. */
    DESC_HID,       /* HID descriptor type. */
    0x10, 0x01,     /*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0,           /* H/W target country. */
    0x01,           /*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DESC_HID_RPT,   /* Descriptor type. */
    /*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0x00FF,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0xFF00) >> 8,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in.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IN_EP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2_MAX_PKT_SIZE & 0x00FF,
    (EP2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

/*!<USB Language String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StringLang[4] =
{
    4,              /* bLength */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
    0x09, 0x04
};

/*!<USB Vendor String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VendorStringDesc[] =
{
    16,
    DESC_STRING,
    'N', 0, 'u', 0, 'v', 0, 'o', 0, 't', 0, 'o', 0, 'n', 0
};

/*!<USB Product String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ProductStringDesc[] =
{
    26,
    DESC_STRING,
    'H', 0, 'I', 0, 'D', 0, ' ', 0, 'K', 0, 'e', 0, 'y', 0, 'b', 0, 'o', 0, 'a', 0, 'r', 0, 'd', 0
};

const uint8_t gu8StringSerial[26] =
{
    26,             // bLength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A', 0, '0', 0, '2', 0, '0', 0, '1', 0, '4', 0, '0', 0, '9', 0, '0', 0, '3', 0, '0', 0, '2', 0
};

const uint8_t *gpu8UsbString[4] =
{
    gu8StringLang,
    gu8VendorStringDesc,
    gu8ProductStringDesc,
    gu8StringSerial
};

const uint8_t *gpu8UsbHidReport[3] =
{
    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NULL,
    NULL
};

const uint32_t gu32UsbHidReportLen[3] =
{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0,
    0
};

const uint32_t gu32ConfigHidDescIdx[3] =
{
    (LEN_CONFIG + LEN_INTERFACE),
    0,
    0
};

#ifdef SUPPORT_LPM
const uint8_t gu8BosDescriptor[] =
{
    LEN_BOS,        /* bLength */
    DESC_BOS,       /* bDescriptorType */
    /* wTotalLength */
    0x0C & 0x00FF,
    (0x0C & 0xFF00) >> 8,
    0x01,           /* bNumDeviceCaps */

    /* Device Capability */
    LEN_DEVCAP,     /* bLength */
    DESC_DEVCAP,/*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vCapabilityType, 0x02 is USB 2.0 Extension */
    0x06, 0x04, 0x00, 0x00  /* bmAttributes, 32 bits */
                            /* bit 0 : Reserved. Must 0. */
                            /* bit 1 : 1 to support LPM. */
                            /* bit 2 : 1 to support BSL & Alternat HIRD. */
                            /* bit 3 : 1 to recommend Baseline BESL. */
                            /* bit 4 : 1 to recommand Deep BESL. */
                            /* bit 11:8 : Recommend Baseline BESL value. Ignore by bit3 is zero. */
                            /* bit 15:12 : Recommend Deep BESL value. Ignore by bit4 is zero. */
                            /* bit 31:16 : Reserved. Must 0. */
};
#endif

const S_USBD_INFO_T gsInfo =
{
    gu8DeviceDescriptor,
    gu8ConfigDescriptor,
    gpu8UsbString,
    gpu8UsbHidReport,
    gu32UsbHidReportLen,
    gu32ConfigHidDescIdx,
#ifdef SUPPORT_LPM
    gu8BosDescriptor
#else
    NULL
#endif
};

#endif  /* __DESCRIPTORS_C__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2020-08-03):
真的是最新的

网友B:
感谢楼主热心发代码

网友C:
还带USB接口,真是帅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