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O口读出来的状态与IO口实际的状态不相符

楼主(2020-07-04):
使用STM32031G4的过程中,碰到一个奇怪现象,IO口读出来的状态与IO口实际的状态不相符

楼主:
也就是说:IO口用万用表去量测电平是3.3V的情况下,IDR读取对应的bit位为0。

楼主:
以下是本人的GPIO的初始化及使用部分。如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大神,还请指点问题出在哪。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使用部分*******************************************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layTime(COUNT_SCL);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layTime(COUN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layTime(COUNT);

    while (err_time--)
    {
         GPIOB->MODER&=0xFFFF3FFF;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 == 0)          //在此时,PIN7外部量侧是高电平,但是程序读出来是低电平.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B->MODER|=0x00004000;
            return true;
        }
}

网友A:
把 pin7 初始化成输入

楼主:
试过了,无影响。而且datasheet上描述的是不用设置成输入也能读取的。

楼主:
不用开漏试试没

网友B:
设置成输入模式;
031没用过,030我在用,一样的;

楼主:
这个IO是当模拟IIC在用,外部有上拉电阻的。

楼主:
你所说的一样是指一样异常?

网友C:
GPIO的时钟没打开吧~

网友D:
你确定设置的为数字输入?

网友E:
如果上面提问的都没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单片机的的IO口坏掉了,更换管脚试一下

楼主:
确定上面提问的都没有问题。在手里所有的打样PCBA上都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F:
楼主要发财了,这么大的bug,不知道ST会给你多少封口费,以后楼主可以过着“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日子了。

网友G:
理论上来说不论IO口如何设置,IDR总是能反映引脚的实际电平的。
IO口这么简单的东西,ST不太可能出BUG的。
我觉得要么是你量错了,要么是引脚虚焊,要么IO口坏了。没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