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无故会把这个值给冲掉

楼主(2020-07-04):
烧录例如PIC12F675,PIC12F629,PIC16F630,PIC16F676等等这一系列(RC校准值放在ROM的最后)时,经常无故会把这个值给冲掉。

楼主:
烧录器是用MPLAB PM3,有注意设置它不可以擦写最后的校准值,但总是烧录个几千片里边有十来片会这样

楼主:
用自动烧录分拣机和烧录器配合使用的。

网友A:
嗯,Vpp脚没夹准,导致的

楼主:
Vpp脚没夹紧,或者Vpp线阻过大,会不会导致这个RC值被冲没了

网友B:
或者Vpp线点到其他引脚上了,会不会导致这个RC值没了?

网友C:
基本原理是PM3使芯片进入编程模式,读取校准值,写入用户程序,写入校准值。

网友D:
嗯,就在这条路上找问题就好了,见到很多是夹具抬起过早或者夹具长期不更换

网友E:
之前也是经常会丢失这个校准值,送原厂分析,结论给了一堆静电干扰等可能原因。

网友F:
当然这些片子重写校准值还是能用的。

网友G:
顶针要定期更换

网友H:
尤其注意Vss的连接可靠

网友I:
最好设置夹料机构烧写结束后延迟1.5~2秒再断开烧写硬件连接

网友J:
再次烧录冲掉?

网友K(2020-08-04):
哪个值啊到底

网友L: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M:
请问什么叫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