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29的串口1到底在BSP中怎么初始化?

楼主:
崩溃了 ,用了官方的库函数的BSP,串口0是可以用,串口1死活用不了。有谁用过的,帮忙看一下。谢谢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Select HIRC22MHZ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0 */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CLK_CLKDIV_UART(1));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2_RXD1 | SYS_MFP_P13_TXD1);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1, 9600);

楼主(2020-07-05):
问题解决,IO配置,我还用了SPI的,结果在下面被冲掉了 ,我是直接copy另外的一个例子的,那个例子直接没有在原有的或操作,直接赋值了。

SYS->P1_MFP = SYS_MFP_P14_SPIS0 | SYS_MFP_P15_MOSI_0  | SYS_MFP_P16_MISO_0 | SYS_MFP_P17_SPICLK0;
就是上面的,我直接用了。而串口1就是P1上面的,所以串口0可以,串口1不可以

网友A:
嗯,直接赋值肯定会改了之前的设置,逻辑操作还是非常好用的。最好放到一起配置,免得出错。

网友A:
初始化部分的代码,共用一个寄存器设置的,直接一行解决,多行容易忘了前面的。
或者使用官方的PIN配置软件生成对应代码

网友A:
    SYS->P1_MFP = SYS_MFP_P17_SPICLK0 | SYS_MFP_P16_MISO_0 | SYS_MFP_P15_MOSI_0 | SYS_MFP_P14_SPISS0 | SYS_MFP_P13_TXD1 | SYS_MFP_P12_RXD1;

网友A:
这个工具非常不错,可以图形化配置PIN初始化代码。

网友B:
029LAN是最流行的新唐M0  没有之一.
新唐的其他M0 M4 怎么感觉没声音啊  性价比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