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模块儿

楼主(2018-07-16):
此模块基于电阻分压原理所设计,能使端子接口输入的电压缩小5倍,模拟输入电压最大为5V,那么电压检测模块的输入电压则不能大于5V×5=25V(如果用到3.3V系统,输入电压不能大于3.3Vx5=16.5V)。所用AVR芯片为10位AD,所以此模块的模拟分辨率为0.00489V(5V/1023),故电压检测模块检测输入最小电压为0.00489V×5=0.02445V。
参数:
电压输入范围:DC0-25V
电压检测范围:DC0.02445V-25V
电压模拟分辨率:0.00489V
DC输入接口:端子正极接VCC,负极接GND
输出接口:"+"接5/3.3V, "-"接GND,"s"接Arduino的AD引脚
参考代码:
#include

int val11;
int val2;

void setup()
{
pinMode(LED1,OUTPUT);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Emartee.Com");
Serial.println("Voltage: ");
Serial.print("V");
}
void loop()
{
float temp;
val11=analogRead(1);
temp=val11/4.092;
val11=(int)temp;//
val2=((val11%100)/10);
Serial.println(val2);
delay(1000);
}

我想知道4.092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