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只支持256个byte发送

楼主(2020-07-05):
用stm32f030调节一个DSP,该DSP在初始化时需要写1W多个byte的数据,发现stm32f0的I2C驱动只支持256个byte发送

网友A:
用模拟呢

楼主:
模拟进行操作太慢了

楼主:
不知道大神有修改过该驱动,把读写长度修改为16位或以上。

网友B:
好像改不了吧

网友C:
用普通的io口模拟事实

楼主:
普通IO口模拟已经实现了,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D:
F0有DSP内核吗

网友E:
能否修改底层的驱动。

网友F:
那倒也是  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