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用goto

楼主(2020-07-05):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能不能有continue

网友A: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B: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网友C:
没有完全取代 goto 的方法.
我们只能用结构化代码尽量避免 goto 出现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E: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A: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F: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G:
所有的逻辑跳转都可以用if else 完成,不用在这里太纠结用什么语句,开销是一样的.

网友H:
while,for,continue,break配合变量

楼主:
renturn可以不

网友I:
或者将相应判定条件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