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不同的外设模块,可以使用同一个时钟吗

楼主(2020-07-05):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0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HCLK as the clock source of SPI0 */
    CLK_SetModuleClock(SPI0_MODULE, CLK_CLKSEL1_SPI0_S_HCLK, MODULE_NoMsk);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SPI0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SPI0_MODULE);
在一个例子上看到这么一个应用,使用了UART0和SPI0,那么他们可以用同一个时钟吗,这里用了不同的,一个用的HXT,一个用的KCLK,不知道可以用同一个不。。。

楼主:
查看了手册,原来如此,如果使用PLLFOUT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由于串口0使用的是直接从外晶振获取的时钟,而SPI0使用的是由外部晶振没有分频直接给HCLK的,所以他们的时钟源,间接上是来自同一个地方HXT。。。外部晶振。

楼主:
不好好推敲捋顺了,真是深奥,捋顺了,就发现挺简单的。

网友A:
这就看手册怎么说了,内部怎么设置。

网友B:
总结的好,原来如此。

网友B:
这些图能看晕我。

网友C:
你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D: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F:
看的我头晕

网友G:
楼主的结论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结论是什么

来自同一个地方HXT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基本上可以的。

网友I: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