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重复定义

楼主(2020-07-05):
使用V210时老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原来是在它给的源文件里面有些函数重复定义了

网友A:
像F2802x_asmfuncs.asm里和F2802x_usDelay.asm都定义了_DSP28x_usDelay:函数;F2802x_asmfuncs.asm和F2802x_CodeStartBranch.asm里面都定义了code_start:。

网友B:
还有例程里面的cpu_timer有个函数CLK_enableAdcClock(myClk),可是在F2802x_Adc.c里面根本就没有定义,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定义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C:
为什么在不同文件中要重复定义一个函数,还有带F2802X与不带F2802X的源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D:
_DSP28x_usDelay:函数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呀?

网友E:
是不是工程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F:
在库里面没有么?
找找看delay的函数

网友G:
这个  道理是明白的

网友H:
这个细心点就可以排查

网友H:
那就不要重复定义啊。

网友I:
或者加个弱函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