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WM控制继电器输出

楼主(2020-07-05):
通过PWM控制继电器输出,请问图片中的波形,为什么不同电阻波形不一样,请问工作原理,请帮忙解释

网友A:
算一下三极管放大倍数呢

网友B:
这个电容在,PWM 的几乎所有好处都没有了。
具体到这个电阻,与电容的充放电有关,就不在这科普了,楼主真有兴趣,可以具体算一算,或者说应该观察这个电阻另一端的波形。

楼主(2020-08-09):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在,PWM 的几乎所有好处都没有了。
具体到这个电阻,与电容的充放电有关,就不在这科普了,楼主真 ...

请帮忙解释下,如何充放电关系,充放电我比较清楚,但是用到这个电路由点蒙了,不知道他们的怎么关系,波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在,PWM 的几乎所有好处都没有了。
具体到这个电阻,与电容的充放电有关,就不在这科普了,楼主真 ...

请帮忙解释下充放电过程曲线,谢谢

楼主:
谁能帮忙解释下电阻R1与电容之间的波形曲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