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sp32和esp8266的开发

楼主(2020-07-05):
esp32和esp8266的开发,用C呢?还是用micropython?还是arduino?
做产品。
主要是没用过,感觉py比较快,简单点。

楼主:
有人吗?有大神讲解一下吗?

网友A:
arduino 最快!
而如果想最深入、最灵活开发就得用官方的IDF开发环境和SDK

网友B:
最好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最快!
而如果想最深入、最灵活开发就得用官方的IDF开发环境和SDK

ok的。另外我想知道STM32+esp8266,和直接用esp8266、esp32做主控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ok,另外我想知道STM32+esp8266,和直接用esp8266、esp32做主控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另外我想知道STM32+esp8266,和直接用esp8266、esp32做主控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

看我上面代码,直接用ESP8266吧,能用就用,省不少钱呢。开发也挺方便。

网友D:
楼主搞定开发环境怎么搭建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另外我想知道STM32+esp8266,和直接用esp8266、esp32做主控的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

外扩设备不多的话,直接ES8266 ES32 毕竟带了M4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开发环境怎么搭建了吗?

就是被那个开发环境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扩设备不多的话,直接ES8266 ES32 毕竟带了M4内核

okok

网友E:
arduino  开ESP8266 或者 ESP32, 基本的功能基本都能实现,arduino比较便捷,很多库直接加载可以用,简单,智能开关,智能插座目前都是ESP8285开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扩设备不多的话,直接ES8266 ES32 毕竟带了M4内核

最近搞stm32+esp8266走mqtt。
连上服务器后,发送数据几十条以上后,esp8266经常会closed。这是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搞stm32+esp8266走mqtt。
连上服务器后,发送数据几十条以上后,esp8266经常会closed。这是为啥 ...

更新一下AT固件包

楼主:
好像是dma的问题。因为使用了dma发送,所以就不等待发送完成。结果两次发送间隔太短,第一次没发送完成,数据出错,服务器强制客户端掉线,连接断开,应该是这样。
后来我想通过DMA发送完成中断来做发送的延迟,没成功。。。。结果还是HAL_UART_Transmit_DMA之后加一个HAL_Delay(1),延时一毫秒,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C

https://github.com/KevinZu/ESP8266_NONOS_SDK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我这用的安信可的ide1.5。。。编译各种出错。。。这环境怎么这么难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开发环境怎么搭建了吗?

搞了半天还是没搞定开发环境。太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我这用的安信可的ide1.5。。。编译各种出错。。。这环境怎么这么难搭建。 ...

linux ubuntu,乐鑫官方提供的环境(虚拟机)

网友F(2021-06-03):
Windows 10下,ESP32可以用VSCODE来开发,速度也快,也方便。
目前ESP8266与ESP32定义了一个相同的全局路径IDF_PATH,所以不能在VSCODE中编译(有个插件)。
如果是用VSCODE写代码,用命令行编译、下载、监视,ESP32与ESP8266可以共存。
C语言,ESP-IDF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