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更改DSP头文件路径在哪

楼主(2020-07-05):
更改DSP头文件的路径在哪啊

网友A:
默认情况下DSP的头文件同PJt工作文件在一个目录下

楼主:
是啊,如果要更改头文件的目录的话,如何实现啊?

网友B:
在makefile中修改

楼主:
我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C:
这个路径的问题的具体是啥的?没有描述的啦

网友D:
ccs安装目录下会有一些

网友E:
其他主要招ti的历例程 wiki

网友F:
这个一般的参考历程中有的,可以借鉴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