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0-07-05):
本人之前一直使用XP系统的电脑,使用STVP将S19文件烧录到产品中,一直正常,可在使用了win7系统后,在使用STVP烧写S19文件时,发现有时S19文件已经提示烧录成功,但是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A:
就像程序没有烧一样?

楼主:
对啊,但实际程序已经烧进去了,可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B:
将单片机重新檫除后,再次烧录

楼主:
这样可以,有时要反复檫除几次才可以

网友C:
跟STVP版本有关

楼主:
有其它需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B:
设置应该一样的;
换最新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看看

楼主:
软件和STLINK固件都跟换过,好像没有用,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很少见哦,可以用个离线烧录器烧录测试一下!

网友E:
离线烧录器肯定没有问题,我就是用离线烧录器烧录STM8S系列

网友F:
可能是换了系统后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G:
是不是stvp不支持win7呢?

网友B:
我就是在WIN7下使用STVP的,烧程序绝对没问题。

网友H:
。如果有,更应该考虑是不是硬件连接不稳定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I:
换个版本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

网友J:
换版本较新的软件和ST LINK的固件试试

网友K:
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L:
在Win7重新编译后再下载试试

网友M:
系统不兼容?

网友N:
新手经常犯这种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