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楼主(2020-07-05):
这个电路是《匠人手册》上看到的,按键高电平有效复位,不理解的地方是这个10欧电阻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不把这个10欧电阻去掉直接短路?
我有两个猜测:
(1)是用来限制开关动作时候因为寄生电感产生的大电流(可能性好像不大)
(2)不加电阻时,按下按键,电容负极接到Vcc,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差不能突变,导致电容的正极电位抬高VCC(变成2倍的VCC),同时又反馈到负极然后又抬高正极,形成正反馈震荡?10欧起到分压延迟响应?

网友A:
没有10欧电阻,按钮按下的时候,理论上产生一个电流很大的脉冲,可能导致按钮电流过载和传导干扰。

网友B:
果然是白斩**的思维,用自己的牙齿咬自己的鼻子,平地上够不着,站凳子上就可以?
就是为了限制开关短路瞬间的大电流,减少干扰影响,也减少对开关寿命的影响,不过电容很小可以不必理会。

如果比较差的按键,质量差,接触性不好,也会被打坏,按键里面的接触点会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白斩**的思维,用自己的牙齿咬自己的鼻子,平地上够不着,站凳子上就可以?
就是为了限制开关短路瞬 ...

哈哈哈哈

网友C:
据说单片机大多采用低电位复位  这个高电位倒是头次见

网友D:
C1用了22uF,妥妥要R2,100Ω也可以

网友E:
那个按钮如果是锅盖片那种(接触电阻小),去掉R2(10欧)按的次数多了,按键会坏掉。22uF的电容,特别是陶瓷电容这种低ESR的电容,瞬间短路电流可以达到几A以上。

常看到想省电阻的,比如不止看到一次,抄板,220V AC直接电阻分压电压采样,原版是0805封装贴片电阻 330K+330K+330K+10K,抄板者认为3个330K串联浪费了,用一个0805封装1M的电阻就行了。然后就呵呵了。

@chunk :好的谢谢指导
@不是白斩鸡 :电阻也是有“耐压”限制的,用于高压场合时需多串几个电阻凑阻值,这样平摊到单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低了。
@不是白斩鸡 :就是那个电阻为什么不能这样省呢?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F:
最好再并一个二极管,保证瞬间断电时复位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据说单片机大多采用低电位复位  这个高电位倒是头次见

8051系列早期都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51系列早期都是高电平复位。

原来如此  现在主流的当中还有这种方式复位的吗

网友G:
限制电容电流

网友H:
C1,R1组成上电自动高电平复位; R1,R2,S1组成手动高电平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