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防电源抖动的复位电路

楼主(2020-07-05):
这段电路是在《匠人手记》中看到的,防止电源抖动复位电路,没太搞清楚他的原理
目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上电的时候,1点电压由于慢慢升高,2点电压慢慢降低,1点的低电平时间由较大的时间参数的RC回路决定,图中由R3和C2决定
2.当电源抖动时,即VCC降低时,1点电压慢慢降低,由与电容两端压差不能突变2点电压低于地电压,然后我就蒙了?到底是怎样防止电源抖动腹围的
3.还有这个4148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放电?那放电回路是怎样的?

网友A:
电源下跳的时候C1会失去电荷,之后电源恢复此电路就给出复位信号;
电源如果上跳则是立即给出复位信号。
当然,需要跳的幅度足够大。

网友B:
LZ可以测试下,把4148去掉,然后快速断-开VCC时,三极管基极的电压,测试结果与不去掉4148的时候对比下,就知道4148的作用了

网友C:
RC微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