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毛刺特别多

楼主(2020-07-05):
(无正文)

楼主:
也就是说,主电路的电压或者电流变大时会对控制电路DSP产生影响。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输出滤波,采样滤波都有吗

网友B:
功率MOS供电是多少V  MOS的输入电压足够大估计程序就不会跑飞了

网友C:
建议先确认一下反馈信号,如果没问题建议查一下滤波电路的电源

网友D:
楼主请问你有这个独立逆变器的闭环程序么 闭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